如何查找PCB电路板失效的原因?

楼主(2022-03-09):
       由于成本以及技术的原因,PCB在生产和应用过程中会出现大量的失效问题。为了弄清失效的原因,以便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必须对失效案例进行失效分析。那么,如何查找PCB电路板失效的原因呢?下面就让工程师与你分享

PCB失效的机理,必须遵守基本的原则及分析流程。

  首先必须基于失效现象,通过信息收集、功能测试、电性能测试以及简单的外观检查,确定失效部位与失效模式。

  接着就要进行失效机理的分析,即使用各种物理、化学手段分析导致PCB失效或缺陷产生的机理,如虚焊、污染、机械损伤、潮湿应力、介质腐蚀、疲劳损伤、应力过载等等。

  再就是进行失效原因分析,即寻找导致失效机理发生的原因,一般应尽可能的进行试验验证,找到准确的诱导失效的原因。

  最后,就是根据分析过程所获得试验数据、事实与结论,编制失效分析报告,要求报告事实清楚、逻辑推理严密、条理性强。

网友:
    多学,多看,多问,有的老师傅都是凭经验直接就说哪哪有问题

网友:
    基于现象推理

网友:
    有的是很直观的

网友:
    应变测试为产量的提升指明了方向,必定会成为未来工艺改进的基准,可对调整的效果进行量化。需要进行应 变测量的典型制造步骤如下: SMT组装流程 . 去板边/分板的制程 . 所有手动处理的制程 . 所有返工及修补制程 . 元器件连接器安装 电路板测试 . 电路电性测试( ICT) . 电路板功能测试 机械组装测试 . 组装散热片 . 组装 隔离柱/补强板 . 系统或系统板子组装能测试 运送环境 . 冲击和振动测试 . 落摔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