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电流过冲有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2022-03-09):
    给设备一上电,就会看到有个电流过冲。试了几种方式:
1、在12V_SB侧添加了B340A、
    2、在12V_SB侧添加了B340A、100uF大电容,都没什么效果。
3、把这个芯片相关电路去掉,短接12V_SB和VCCD12V_SB,上电还是有个2A左右的过冲。
    用同样的电源给其他设备上电,没有这个电流过冲。

    有没有大神帮忙分析下原因,给一些思路,谢谢~~~

网友A:
    拆掉CP7 CP8 你再试试,后端容性负载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CP7 CP8 你再试试,后端容性负载太大了吧

    嗯,刚去了看了下,确实小很多了,现在还有2A过冲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刚去了看了下,确实小很多了,现在还有1.8A过冲的样子

你这是在在线等答案啊 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在在线等答案啊 兄弟

哈哈,是滴呀~~~
    一边改电路一边咨询大神呀~

网友B:
    不看終生遺憾,看完遺憾終生!

    P-Channel MOSFET Switch Soft Start Circuit.pdf

网友C:
    查查芯片手册上pin9的功能。一般来说ss引脚就是用来做软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查芯片手册上pin9的功能。一般来说ss引脚就是用来做软启动的。

    Pin9  SS:Soft Start Pin. This pin controls the reference on the current sense amplifier. A 10 μA current source charges this pin at startup. A capacitor on this pin then sets the slope of the initial current ramp. This pin can also be driven to a voltage to alter the reference directly, thereby adjusting the current limit level with a gain of 10.
我试过将Css、Ctimer这两组合设置为0.01uF、0.47uF与0.001uF、0.047uF,上电时,这个过冲电流还是没有影响。

网友(点评):
就这个描述看,ss脚对后端大电容影响小。你这个冲击电流可能是后面两个470uF引起的。 sense脚估计是用来做限流的。试试R2357电阻加大。

网友:
    建议量一下MOS管GATE端的波形

网友:
    应该是芯片开通后,以芯片最大输出电流给电容充电造成的。

网友:
    SS上电容加大,MOS上串个RC,G上串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看終生遺憾,看完遺憾終生!

    斑竹,去掉大电容后,过冲是小一些了,但是带有ADM1177电路的子板热插拔插入系统时,会导致主板的ADM1177关闭200ms再开启,造成主板CPU重启。
搞不清楚其中缘由了....求助~~~~~~~

网友D:
    Moms开通后,vccd12sb的电源端所有电容会一起充电。想减小充电电流,要么减小电容,要么加大r2357

楼主:
引用 网友D:
    Moms开通后,vccd12sb的电源端所有电容会一起充电。想减小充电电流,要么减小电容,要么加大r2357

R2357是毫欧级的,目前先用把电容去了,看看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2025-03-13):
    仅做记录:
    1、ss软启动无效,R2357作为检流电阻肯定不能去除
    2、看电路图,应该是做热插拔设计,后级电容470×2应该是大了,热插拔设计后级应该不需要这么大的电容,可以尝试换小电容
3、换小后还是有,可以尝试加RC电路做吸收,或者加电感做隔离,加电感的要确保LC谐振频率低一些,防止谐振

网友:
    我之前做一个项目,要求断电后有时间存储信息,不让用电池,就用了两个4700uF的大钽电容,还要求开机功耗,不能大,瞬时大也不行,前述的大电容势必会有影响,关键还要多家公司比测,测试方法就是电源线串小电阻,用示波器看小电阻两端压降。我是用NMOS并联电阻做的软启动加限流,不知能不能帮你,如果你没有其他要求,有个电流尖峰也无妨。给你贴出电路,不知是不是版主说的烂公司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