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怎样操作实现PCB中 swap component功能

楼主(2022-03-09):
    原理图怎样操作实现PCB中 swap component功能

网友:
    Grid protel或Altium Designer中各种栅格(grid)的意义
    Snap Grid:捕获栅格。指光标移动的最小间隔。

    Component Grid:元件放置捕获栅格。指放置元件时,元件移动的间隔。

    Electrical Grid:电气栅格。电气栅格的作用是在移动或放置元件时,当元件与周围电气实体的距离在电气栅格的设置范围内时,元件与电气实体会互相吸住。

    Visible Grid:可视栅格。该选项可以对栅格类型设定选择Lines和Dots,可以设定第一可视栅格和第二可视栅格的尺寸,在编辑过程中看到的网格就是可视网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