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G2005在库文件里建的symbol,在原理图中调用器件管脚序号会变?

楼主(2022-03-10):
WG2005在库文件里建的symbol,在原理图中调用器件管脚序号会变?有什么办法没有?在库中建立的symbol和在原理图中调用的不太一样?

网友A:
建立symbol时候设置pin numb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立symbol时候设置pin number

PIN号的位置会不一样,在库时调好的SYMBOL,在原理图打开时,就不一样了。只有WG2005有这个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EE7.9.5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PIN号的位置会不一样,在库时调好的SYMBOL,在原理图打开时,就不一样了。只有WG2005有这个问题,不知道 ...

用VX不香吗,旧的可能系统都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