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通讯抗干扰问题

楼主(2022-03-10):
如图所示,A与B之间进行SPI通讯,SPI线上会有相应的小瓷片电容,就我现在的理解,该电容的大小与时钟的频率有关,频率越高,相对来说,容值越小,但是具体如何选择电容,却不是很清楚,还有就是在EMC方面,如何通过改变电阻和电容的大小,提高我的群脉冲抗干扰能力

网友:
emc先不谈,就你这个图中1000pF电容来说,spi能不能干活都是问题。

网友:
    应对脉冲群测试,可以串磁珠同时对地加小电容

网友:
    这么大电容在上面,波型全部变掉了!如果接口是OD门的,波型的上升全靠10K对102的充电了。 干扰是无法避免的,关键还是软件上的冗错能力,应该多在数据读写的错 ...

网友:
    33PF都大了,还放个1N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