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式万用表与数字万用表有些啥区别?

楼主(2022-03-10):
    指针式万用表与数字万用表有些啥区别?

网友:
    指针式万用表:指针式与数字式万用表各有优缺陷。指针万用表是一种均匀值式外表,它具有直观、形象的读数指示。(通常读数值与指针摇晃视点密切有关,所以很直观)。数字万用表是瞬时取款式外表。它选用0.3秒取一次样来闪现丈量效果,有时每次取样效果仅仅非常邻近,并不彻底相同,这关于读取效果就不如指针式便当。

网友:
    指针式万用表通常内部没有拓宽器,所以内阻较小,直流电压活络度为十0千欧/伏。直流电压活络度为20千欧/伏。数字式万用表因为内部选用了运放电路,内阻能够做得很大,通常在1M欧或更大。(即能够得到更高的活络度)。

网友:
    数字式万用表与指针式万用表的区别及选用经验
  1、指针表读取精度较差,但指针摆动的过程比较直观,其摆动速度幅度有时也能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被测量的大小(比如测电视机数据总线(SDL)在传送数据时的轻微抖动);数字表读数直观,但数字变化的过程看起来很杂乱,不太容易观看。
  2、指针表内一般有两块电池,一块低电压的1.5V,一块是高电压的9V或15V,其黑表笔相对红表笔来说是正端。数字表则常用一块6V或9V的电池。在电阻档,指针表的表笔输出电流相对数字表来说要大很多,用R×1Ω档可以使扬声器发出响亮的“哒”声,用R×10kΩ档甚至可以点亮发光二极管(LED)。
      3、在电压档,指针表内阻相对数字表来说比较小,测量精度相比较差。某些高电压微电流的场合甚至无法测准,因为其内阻会对被测电路造成影响(比如在测电视机显像管的加速级电压时测量值会比实际值低很多)。数字表电压档的内阻很大,至少在兆欧级,对被测电路影响很小。但极高的输出阻抗使其易受感应电压的影响,在一些电磁干扰比较强的场合测出的数据可能是虚的。
  4、总之,在相对来说大电流高电压的模拟电路测量中适用指针表,比如电视机、音响功放。在低电压小电流的数字电路测量中适用数字表,比如BP机、手机等。不是绝对的,可根据情况选用指针表和数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