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规电容选型对耐压有什么要求?

楼主(2022-03-10):
    安规电容选型对耐压有什么要求?

网友:
    安规电容选择的时候,安规电容耐压一定要符合耐压需求

网友:
    由于电容在长期可靠地工作,它能承受的最大直流电压,就是电容的耐压,也叫做电容的直流工作电压
    如果在交流电路中,要注意所加的交流电压最大值不能超过电容的直流工作电压值

网友:
    安规电容选型时,首先要对产品整机的电源对产品电压是多少?对产品检测耐压参数有什么要求?实际的耐压值需求是多少?再针对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