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使无源蜂鸣器电路更稳定?

楼主(2022-03-10):
1.在老板基础上做的新版今天带电插蜂鸣器的时候,有出现一台Q1  1/3脚短路的,估计是Q管坏了 有个问题:
2.我现在如果在R6旁边并一个二极管,像右边5V电路一样是否电路会更稳定?
3.这个电路设计时为什么没有像右边5V那样并二极管
4.断电时蜂鸣器的感应电动势大概是多少,这个能用示波器测量出来吗
5.如果按照感应电动势24V/2.7K,电流大概10mA不到,为什么Q1 1/3脚会被击穿?
请大神指导

网友:
1. 三极管击穿最大原因可能不是电流,是电压。
2. 电感感应电压是L*(δI/δT)。
3. 有了二极管之后,掉电时,二极管会把蜂鸣器的电压钳位在0.7V。电阻就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2#说的很对

网友:
一般是并联二极管,或者R+D

网友:
右边已经有二极管D1了,反电动势已经限制在5V+0.3了,左边加不加都没意义了吧?

网友:
R6应改用反向续流二极管,这样,在CN4上的蜂鸣器在断电的情况下产生的反向电动势不至于击穿Q1;R6旁边并一个二极管,电路会更稳定,断电时蜂鸣器的感应电动势大概48v以上,这个能用示波器测量出来,但意义不大。

网友:
左边那个蜂鸣器可能是压电式蜂鸣器,所以才并电阻。

网友:
个人习惯将R6替换为一个电容,如104,50V;效果其实和二极管差不多都是吸收脉冲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