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的功能有哪些?

楼主(2022-03-10):
UART的功能有哪些?

网友:
它是用于控制计算机与串行设备的芯片。

网友:
它提供了RS-232C数据终端设备接口,这样计算机就可以和调制解调器或其它使用RS-232C接口的串行设备通信了。

网友:
将由计算机内部传送过来的并行数据转换为输出的串行数据流。将计算机外部来的串行数据转换为字节,供计算机内部并行数据的器件使用。

网友:
在输出的串行数据流中加入奇偶校验位,并对从外部接收的数据流进行奇偶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