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器件无法加载封装问题

楼主(2022-03-10):
AD16器件无法加载封装,LIbrary打开也遇到错误,重装了一遍软件后,刚开始用还行,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现老毛病。

网友:
你使用的时候联网了么?

网友:
断开网络,然后重启软件试试。或者重新下个安装包。

网友:
preference先删了,再装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