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ls-dyna 找不到dp材料的定义

楼主(2022-03-10):
ls-dyna中有没有模拟土体的dp材料?
我怎么找不到

网友:
这个要在key word manual中找,然后在生成的K文件中修改,anasys前处理并不支持所有的材料类型,若可以在文件中找到你所说的相对文件的话,可以打开浏览器,搜索DP文件,就可以到相对的文件里找到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ANSYS/IS-DYNA是一种有病毒的文件,系统已经帮你删除。

网友:
1、定义element type为solid164;
2、定义material models,定义DENS,EX,NUXY后,按OK,结果报错,三个错误的提示对话框,下图是第一个,另外两个分别是EX和NUXY的;
在ansys product launcher中用的ansys仿真环境,license下拉菜单用的是ansys/ls-dyna,如果选用ansys multiphysics/ls-dyna以及ansys struct/ls-dyna可以定义材料。

网友:
这个要在key word manual中找,然后在生成的K文件中修改,anasys前处理并不支持所有的材料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