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os管不能一直处于导通状态?

楼主(2022-03-10):
其实就是想不用继电器,而用mos管来实现一个开关,既然是开关,那就有一直开或一直关的情况啊

网友:
mos管在电路中一般作为功率器件,作为电子开关使用,你为什么要一直处于导通呢?如果一直处于导通状态,那它的功能就没有用上。

网友:
完全可以让MOS处于开通状态,不过前提是你MOS的导通内阻要很低,并且散热一定要好,要不然很难工作。

网友:
想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