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ARM和ARM核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3-10):
请问一下,ARM和ARM核有什么区别?

网友:
ARM(Advanced RISC Machines)是微处理器行业的一家知名企业。
ARM核是指处理器的核心是用的ARM公司的

网友:
ARM:处理器,不是单片机
ARM核:我们通常说的ARM核从字面上面来看就是ARM处理器的核心,一般包括,ALU,移位寄存器,存储器,指令译码核逻辑控制器等等,而为什么有ARM一说,就是在ARM核心的基础上加上一些外设,实现了相应的功能,也就是说ARM处理器,通常有称为ARM

例子:我们常见的51系列单片机,实际上就是51系列单片机内核和外设才构成51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