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legro中怎样建元件,管理元件库?

楼主(2022-03-10):
allegro中怎样建元件,管理元件库?
要有详细的步骤

网友:
建元件的话,你找个Allegro教程基本都有;管理的话,你要看公司用的什么数据库了,你需要的库管理是要原理图库PCB库关联统一管理那种吗

网友:
    元件封装文件就是.dra文件,在PCB EDITOR中建立.dra文件,然后调用焊盘,画好元件实体边界,丝印图即可。

网友:
    建库看一些教程就可以,管理库可以看看CIS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