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spice对TL431恒流源电路进行仿真,结果发现图中三极管不导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3-10):
使用Pspice静态工作点分析模式对TL431恒流源电路进行仿真,结果发现三极管不导通,但是把图中的二极管短路,它又是导通的,是什么原因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二极管短路时两三极管C-E极有8v电压不差不可能是导通吧!又TL431正常工作时 ref脚应该是2.5v。

网友:
    修改R2的取值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