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批量导入txt文件并处理

楼主(2022-03-10):
麻烦高手指点一下,一个data文件夹里面有36个txt文件从1到36.txt,需要批量导入matlab工作空间,然后将每个txt文件里提取(1:end-5,1:20)矩阵,然后再保存,怎么代码实现啊?

网友:
数据处理的函数
function  DealData = smoothdata(data)
DealData = data(1:end-5,1:20);
end

网友:
clear all
clc

%<=============================数据批量导入===============================>%

RootPath = uigetdir;                   %选择任务路径,不可选到式样编号文件夹
% FileFolder = fullfile(RootPath);       %选到式样编号文件夹的上一级文件夹即可
DirOutput = dir(fullfile(RootPath));           %读取式样编号文件名,dir
SimpleName = {DirOutput(3:end).name}';           %函数读出的结果为结构数组,
LenSimFile = length(SimpleName);                                                 %把读到的文件名存为元胞数组

%自动批量导入数据

for i = 1 : LenSimFile
    ReadPath(i) = {[RootPath,'\',SimpleName{i}]};
    TxtData = importdata([RootPath,'\',SimpleName{i}]);
    %读取数据
    [DealData{i}] = smoothdata(TxtData);
end

%选择路径创建相关文件夹及文件

ProtectPath = uigetdir('请选择保存路径');
ProtectPath = [ProtectPath,'\','处理后的数据','\'];
for i = 1 : LenSimFile
        mkdir(ProtectPath);
        ID = fopen(strcat(ProtectPath,'\',SimpleName{i}),'w+');
        fprintf(ID,'%.6f\t%.6f\r\n',DealData{i});
        fclose(ID);
end

% 说明:1.数据的存放方式为:文件夹\*.txt数据文件,使用是只要选择文件夹即可
%      2.数据去噪的处理方法是按第一列升序排列后,按
%      data( i , : ) = (data( i - 3 , : ) +data( i - 2, : )+data( i - 1 , : )+data( i , : )...
%      +data( i + 1 , : )+data( i + 2 , : )+data( i + 3 , : ))/7;方式平滑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