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ad转换后的数据,怎么用fft进行得到幅值和相位

楼主(2022-03-10):
    双通道ad采集后数据,然后通过FPGA得到幅值和相位?

网友:
    FPGA 中有 FFT 的 IP 。
直接例化一个即可用了。
    但这个算出来的是 实部和虚部,你如果要幅值和相位,最好还是要个ARM,来计算平方根和反正切。

网友:
    生成一个 FFT 的 IP ,然后仔细看看 IP 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