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差电池可生成0.5V电压,设计一种放大电路防止电流逆流,并且可以放大电流电压来...

楼主(2022-03-10):
浓差电池可生成0.5V电压,设计一种放大电路防止电流逆流,并且可以放大电流电压来点亮LED.望大佬解答

网友:
你得确定你的电池的功率有多大

网友:
"设计一种放大电路防止电流逆流" 这句话讲详细点。

网友:
电流都是双向流通的,这点我觉得可以用二极管来设计单向导电性,电池功率估计不高,其实就是电化学反应容器组成的小电池,设计的内容就是外部放大电路,放大电流电压来使led点亮电压只有0.5V

网友:
你可以使用SO3103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