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板SI仿真设置

楼主(2022-03-10):
请问使用hyperlynx仿真时,已搜集资料为板上FPGA IBIS模型和Vpx连接器S参数,怎么设置才能进行单板Serdes仿真?

网友:
    提取单板上需要仿真的信号链路S参数,按信号收发顺序搭建仿真原理图,设好仿真参数就可以进行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