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如何让协调器在指定的时间内终端可以入网,其他时间终端不能入网?

楼主(2022-03-10):
Zigbee 如何让协调器在指定的时间内终端可以入网,其他时间终端不能入网?

网友:
可以查看,ZDAPP.c 文件中的ZDO_JoinIndicationCB函数,这个是入网确认函数返回 return ZFailure; 就是不允许入网!你可以在这个函数里添加时间段控制就可以达到指定时间允许入网的目的。

网友:
可以调用NLME_PermitJoiningRequest函数来开启及关闭设备是否允许别的设备加入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