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是如何将同一GERBER的不同层合在一个层中,有详细截图说明吗?本人是新手

楼主(2022-03-10):
CAM350是如何将同一GERBER的不同层合在一个层中,有详细截图说明吗?本人是新手,谢谢大家

网友:
用移动命令,然后选中被移的那层所有的东西,点左上角的move to layers,选中需要移动的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回答是OK的

网友:
做个复合层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