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耐电压测试仪?

楼主(2022-03-10):
    如何选用耐电压测试仪?' i2 r/ U7 v$ l

网友:
    选用耐电压仪*重要的是2个指标,输出电压值及报警电流值一定要大于你所需要的电压值和报警电流值。

网友:
    在选择耐压测试仪时一定要了解一下它的品牌问题,有很多人在选择耐压测试仪时只考虑到它的厂家实力如何,厂家实力强就去选择,厂家实力弱就不去选择。如果按照这个理论去选择,选择的测试仪很容易是一个杂牌,在使用时也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故障,影响到设备的检测结果。所以大家在挑选耐压测试仪时也就需要了解一下它的品牌怎么样,一定要找到一个大品牌测试仪,大品牌有保障,能够让大家更加放心,更加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