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与压敏电阻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03-10):
    热敏电阻与压敏电阻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我们平时用到的热敏电阻是按照温度系数来进行划分的,它属于温度敏感元件,在平时的使用过程中,热敏电阻又分为正温度热敏电阻器和负温度热敏电阻器两种类型,但这两种电阻器都属于属于半导体器件。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压敏电阻器的定义和应用情况。从名字来看,我们不看定义也能知道它的应用特性,那就是对电压敏感。它本身具有典型的非线性伏安特性,在平时的电路设计过程中也主要用于在电路承受过压时进行电压嵌位,吸收多余的电流,以此来保护敏感器件。压敏电阻器的电阻体材料是半导体,所以它也同样是半导体电阻器的一个品种。

网友:
    热敏电阻是一种对温度敏感的保护元件,它一般可分为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PTC)和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NTC),在不同的温度下呈现不同的阻值是它的特点。压敏电阻则是一种对电压敏感,具有非线性伏安特性的电阻器件。在压敏电压可承受范围内,当出现过电压现象时能有效抑制大电流,从而达到保护电路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