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

楼主(2022-03-10):
为什么我把这个电阻元件名字改成 TH之后,重新封装当前设计,元件的ref Designator自动变成了U2

网友A:
因为设置的是按照库里面的前缀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设置的是按照库里面的前缀完成的

那应该怎么改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