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09 怎样更改某个网络的所有导线线宽?

楼主(2022-03-10):
我的PCB板的线已经布好了,但是布线前,规则设置的不对,现在想把电源线和地线全部加粗,怎么批量修改?

网友:
       这个很简单,你左键选中你要修改的网络,比如9V电源网络,然后单击右键,单击Find Similar Objects,如下图设置,在+9V的右边将Any改成Same,然后在Width线宽改成你想要的线宽就行了,地线也是按照这种方法更改,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
    选中一段线路,按Tab键,可以选中同网络的整条线路,然后单击右键,单击Find Similar Objects进行线宽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