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被中断的系统调用?

楼主(2022-03-10):
    如何处理被中断的系统调用

网友:
    所谓中断是指cpu对系统发生的某个事件做出的一种反应,cpu暂停正在执行的程序,保留现场后自动地转去执行相应的处理程序,处理完该事件后再返回断点继续执行被“打断”的程序。

网友:
    中断分为定时器中断、串口中断和外部中断。
定时器中断为定时器溢出时产生,此时TF=1,必须软件复位;
    串口中断分为发送中断和接收中断,分别是TI=1和RI=1;
外部中断由INT0和INT1为低电平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