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下载到fpga里有哪些方式

楼主(2022-03-10):
程序下载到FPGA里有哪些方式?

网友:
下载FPGA里面 有三种方式
JTAG 下载sof文件,掉电丢失
可以将sof转换为jic文件,用EPCSx配置,掉电不丢失
AS 下载pof文件,配置EPCSx,掉电不丢失
PS 比较老的下载方式,很少使用

注:EPCSx中x为2 4 8 等 表示的是存储硬件信息的大小

网友:
有jtag式,在线下载到fpga的jtag口上,掉电失效
还有外部加载式,程序下载到外部存储器,fpga上电后自动加载.外部存储器可以是rpm,也可以是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