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9 新手求助 画好图后仿真设置时cannot open file

楼主(2022-03-10):
仿真设置后按确定,会跳出一个对话框:cannot open file:F:\orcad Pspice\capture\new project\001-SCHEMATIC1-dc.sim 然后按仿真RUN后也不能仿真
回一楼的,我重新新建project重新绘图后仿真试了好几次还是这样,而且我都是画好图就仿真,中间没有移动或删除过文件,我在想是不是我安装的软件有问题,画好图后没有生成完整的这个.sim文件

网友:
对话框的意思是,“不能打开这个”F:\orcad pspice\capture\new project\001-SCHEMATIC1-dc.sim
是不是文件被删了或者移动了,或者重命名了。

另外有时候retry 几次也可能就好了。

=============
那你画好图后,按照上面这个路径,自己到F盘里看一看有没有这个文件吧。如果没有,可能真得就是如你所说软件有问题啦

网友:
想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