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灌铜有部分不通?

楼主(2022-03-10):
灌完铜后的样子是这样的:为什么旁边那个都通了,这三个连不通的呢。/ l" z0 g# L' n( s

网友:
你这个采用的是 热焊盘形式,铺铜出来是这样的。 出现这种情况,需要手动增宽铺铜。或者改为实心铺铜。

网友:
是不是线条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