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神给点学习arm7意见

楼主(2022-03-10):
大家好!想学习ARM。请问前辈们我现在应该怎么学?先从哪方面入手?以及所需的一些基础硬件买什么比较好?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ARM7和单片机没太大区别,你就把它当一个单片机用就行!想上系统的话弄个OS/2,试试!带系统其实比不带系统的更简单,主要是用!

网友:
如果你不嵌入操作系统,ARM7就相当于一个大单片机
可以考虑学习一下STM32F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