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什么是二极管的ADS模型?

楼主(2022-03-10):
    二极管的ADS模型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怎么样才算是ADS模型,包含了些什么东西,是二极管等效电路的模型吗,还是其他什么,请大神指教?

网友:
    用来仿真用的吧。就是对应型号的一个文件。放到仿真库目录下就行了。
    二极管又称晶体二极管,简称二极管(diode);它只往一个方向传送电流的电子零件。它是一种具有1个零件号接合的2个端子的器件,具有按照外加电压的方向,使电流流动或不流动的性质。晶体二极管为一个由p型半导体和n型半导体形成的p-n结,在其界面处两侧形成空间电荷层,并建有自建电场。当不存在外加电压时,由于p-n 结两边载流子浓度差引起的扩散电流和自建电场引起的漂移电流相等而处于电平衡状态。

网友:
    用来仿真用的吧。就是对应型号的一个文件。放到仿真库目录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