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为什么不能够旋转元器件?

楼主(2022-03-10):
altium Designer为什么不能够旋转元器件,请不要再回答是按空格键和tab键哈,回答要在哪儿可以设置

网友:
    Altium Designer汉化后,点击DXP选项下的 用户定义 ,打开后,找到SCH交互快捷键P-CAD,里面可以设置旋转元器件的快捷键。

网友:
    鼠标要左键选中元器件后不要弹起左键,这时候空格
或者选中元件后右键属性(双击也可以),里面有个orientation选项,可以改变角度

网友:
    在view菜单下中有个key mappings选项,选择default

网友:
    输入法有问题吧,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