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元器件埋置在SiP基板内?

楼主(2022-03-10):
将元器件埋置在基板内是一个非常有效地缩小SiP面积的方法,同时能有效减少基板表面的焊点,提高其可靠性,那如何将器件埋入到SiP基板内呢?
    通俗来说有两种方法:
  • 挖个坑埋进去;
  • 压扁了嵌进去。

    第一种方法用专业的术语来讲就是:通过腔体技术将分立元器件埋入基板。 第二种方法用专业的术语来讲就是:通过特殊材料制作电阻、电容等无源器件并嵌入到板层之间。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方法:通过腔体的技术将分立元器件埋入基板。
   腔体主要是以开放式腔体为主,实际上还有一种腔体称为埋置腔体,也称为封闭式腔体,参看下图,这样分立器件就可以埋入基板内部了。
    具体在设计中怎么实现呢?大致分为三步,1)在基板上绘制正常的开放式腔体;2)将元器件放置到腔体中,器件自动落入腔体;3)将腔体属性更改为封闭式腔体。
    设计方法看起来是不是很容易,这种技术适合所有的芯片类型,具体设计方法可参考《SiP系统级封装设计与仿真》一书第12章。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种方法:通过特殊材料制作电阻、电容等无源器件并嵌入到板层之间。
   这种技术目前应用也很广泛,主要是通过阻性、容性材料制作电阻或者电容,然后在基板层压的时候,嵌入到基板内部层之间或者直接制作在基板表面,这种方法制作的阻容基本没有高度,不会影响基板的厚度。
    下图是4种常见的电阻形状,注意不同的阻值要选择合适的阻性材料,才能做出大小合适的埋入式电阻。

    下图是3种常见的电容结构,同样要选择合适的材料,才能做出结构和大小都合适的埋入式电容。
    目前在国内,平面式埋置电阻应用比较多,在SiP、MCM、厚膜、薄膜电路中应用普遍,一般制作在基板的表面层,这样方便后续的激光调整。平面式埋置电容应用相对较少,主要是工艺比较复杂,例如印刷型电容需要至少3层材料,而夹层型更为复杂,除了多层材料外,还需要通过过孔将相邻的层连接起来。
    在设计工具方面,mentor的工具对此功能支持的比较好,全部在菜单中即可完成电阻、电容的自动综合功能。
    另外,采用第二方法,需要对材料特性有比较详细的了解,下图列出了部分阻容材料,不同的材料有不同的特性,只有选择了合适的材料,才能做出最优的埋置电阻或电容。具体设计方法可参考《SiP系统级封装设计与仿真》一书第15章。
    第二种方法目前只适用于电阻、电容等无源器件,不像第一种方法可以支持芯片的埋置。

网友:
    腾个地方给塞进去

网友:
    学习了两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