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如何批量将通孔改成盲孔+埋孔

楼主(2022-03-10):
    因为工艺原因需要将通孔改成盲孔+埋孔,要一级一级的更改吗?改完一个可以如何批量复用?

网友A:
    选中在padstack processing中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在padstack processing中替换

    需要关了DRC吗?有的孔在DRC的模式下改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关了DRC吗?有的孔在DRC的模式下改不了

因为可能盲埋孔在不同的span,原来通孔有连接。关了DRC再检测就可以

网友:
没做过,不过可能Edit->Selection List可以帮助看得清晰点。选后剔除实现批量改。
    在Setup Parameters中Via Definitions设置后,fix或lock其他的剩下过孔,一定设置下后toggle gloss应该也会自动优化。也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可能盲埋孔在不同的span,原来通孔有连接。关了DRC再检测就可以

盲埋孔的span不应该跟着盲埋孔的设置一样吗?用process padstacks将通孔改成埋孔之后,span的值是通孔的值,这个只能自己再手动调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盲埋孔的span不应该跟着盲埋孔的设置一样吗?用process padstacks将通孔改成埋孔之后,span的值是通孔的 ...

    自己能跟自己不一样吗,说的是跟通孔的不一样。

网友:
    在关闭DRC的情况下,替换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