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ootprint expert导出封装问题

楼主(2022-03-10):
关于footprint expert导出allegro格式封装,导出的文件夹里有焊盘文件,但是打开dra里面没有焊盘,求大神指教

网友:
Allegro中使用一种封装的时候,需要同时具有psm文件与pad(即焊盘)。而现实往往是代工厂只发过来dra文件,无法直接使用,必须创建出psm文件并导出dra文件所使用的焊盘。

网友(2022-05-26):
    停用 EDA365 Skill

网友(2022-07-27):
    我停用了,也没生成DRA文件@sissi

网友:
    是env文件导致的,把env文件换成原始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