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tty函数问题

楼主(2022-03-11):
f=x^3+2*x^2-3*x+5;pretty(f,'x')
??? Error using ==> sym.pretty
 Too many input arguments.
这是个什么情况啊,哪里错了呢

网友:
f=x^3+2*x^2-3*x+5

f =

 x^3+2*x^2-3*x+5

 >> pretty(f)

                                3      2
                               x  + 2 x  - 3 x + 5

网友:
>> syms x;
 f=x^3+2*x^2-3*x+5;
 pretty(f);

3      2
x  + 2 x  - 3 x + 5

先定义变量x,pretty里面只需要放入f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