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电流采样问题

楼主(2022-03-11):
    如题,负压这样采样电流正确吗

网友A:
    运放反相输入端和同相输入端的反馈电阻都没有,显然不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放反相输入端和同相输入端的反馈电阻都没有,显然不正确。

这颗芯片是固定放大倍率的高端电流采样芯片,反馈环路在芯片内部,没啥问题。只是他图上没有看起来就怪怪的

    屏幕截图 2022-03-1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颗芯片是固定放大倍率的高端电流采样芯片,反馈环路在芯片内部,没啥问题。只是他图上没有看起来就怪怪 ...

    哈哈。那个人上来都不看芯片型号,去看一下手册 就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