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视化编辑器不小心关掉了,如何将其复原,再继续编辑

楼主(2022-03-11):
编写gui的时候,在编辑器里面正编写callback,由于界面太多,一不小心将可视化编辑器关掉了,如何复原,继续添加控件。

网友:
在命令行窗口键入guide,然后又个折叠的open existing gui的选项,选中你要打开的gui直接打开

网友:
请问如何通过 打开现有gui 窗口 找到代码编辑器界面文件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