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2864接按键现象不对的问题

楼主(2022-03-11):
STM32编程,使用LCD12864显示屏和几个按键。我是想用一个按键进行加法,一个按键进行清零。我按键接的是单片机的PA0,PA1。然后当我只接PA0一个按键时,现象是对的,可以加法或是清零。但当我把第二个按键(PA1)也接上时,现象就不对了,按PA1的按键没有反应,不能清零,按PA0的按键可以加法,但有时它还会清零,也就是说按键的现象错乱了。   (显示屏都接的PB口 并行方式,单片机用的STM32F103VET6,按键在某一个宝买的4个按键的模块) 求解,为什么会这样? 要怎么改程序?

网友:
【显示屏都接的PB口 并行方式】这只是你的认知,实际呢?
上图。再上软件。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