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基本结构是怎样的呢?

楼主(2022-03-11):
二极管的基本结构是怎样的呢?

网友:
    半导体二极管按其结构的不同可分为点接触型和面接触型两类。
点接触型二极管是将一根很细的金属触丝(如三价元素铝)和一块半导体(如锗)熔接后做出相应的电极引线,再外加管壳密封而成。点接触型二极管的极间电容很小,不能承受高的反向电压和大的电流,往往用来作小电流整流、高频检波及开关管。

网友:
    发光二极管(LED)是用半导体材料制作的正向偏置的PN结二极管。其发光机理是当在PN结两端注入正向电流时,注入的非平衡载流子(电子-空穴对)在扩散过程中复合发光,这种发射过程主要对应光的自发发射过程。按光输出的位置不同,发光二极管可分为面发射型和边发射型。我们最常用的LED是 InGaAsP/InP双异质结边发光二极管。

网友:
    半导体二极管是由一个PN结、两个电极 和管壳等三部分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