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红外接收对管设计一个能接收矩形波并输出的电路?

楼主(2022-03-11):
如何用红外接收对管设计一个能接收矩形波并输出的电路?

网友:
你这个电路是想怎么搭建?
1、直接红外驱动IO口,实现发射和接收,直接显示矩形波?
2、还是通过红外无线方式,串口发送数据,来驱动矩形波?
3、单片机采用那款?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可以直接51单片机通过红外无线方式驱动红外IO接口,实现发射和接收,直接显示矩形波,或者串口发送数据,来驱动矩形波输入输出。

网友:
模拟电路可以采用稳态电路复合组成发射接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