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PCB材料时应考虑哪些因素?

楼主(2022-03-11):
选择PCB材料时应考虑哪些因素?

网友:
应适当选择玻璃化转变温度较高的基材,Tg应高于电路工作温度。

网友:
由于X、Y和厚度方向的热膨胀系数不一致,容易造成PCB变形,严重时会造成金属化孔断裂和损坏元件。

网友:
一般要求PCB能有250℃/50S的耐热性。

网友:
SMT的PCB翘曲度要求<0.0075mm

网友:
电气性能方面,高频电路时要求选择介电常数高、介质损耗小的材料。绝缘电阻,耐电压强度,抗电弧性能都要满足产品要求。

网友:
    使用环境,耐温

网友:
    一般优先考虑价格问题,再考虑强度和耐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