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PCB为什么走线的时候都是用铺铜的形式?

楼主(2022-03-11):
看到很多PCB的电源部分都是用铺铜来连接的,这个有什么好处吗?还有连在一起的没有网络特性,这又是为什么?

网友:
阻抗小啊!

网友:
第一,便宜,第二,好腐蚀,第三导电较好,第四信号完整性强

网友:
减小铜皮内阻,降低发铜皮发热量,增加铜皮附着力,美观,容易腐蚀,提高导电能力。

网友:
好处就是线宽,过电流能力大,没有网络是被别人去掉了。

网友:
没有网络的要么是被人去掉了,要么是死铜吧?

网友:
线路的宽度加大了很多,就可以承受大的电流,同时加大扇热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