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压保护器件选型应注意哪些要点?

楼主(2022-03-11):
过压保护器件选型应注意哪些要点?

网友:
一般关断电压至少要比线路最高工作电压高10%。

网友:
VC是指在ESD冲击状态时通过TVS的电压,它必须小于被保护电路的能承受的最大瞬态电压。

网友:
不同功率,保护的时间不同。

网友:
被保护元器件的工作频率越高,要求TVS的电容要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