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中0.5的孔有8个,怎么把其中2个改成0.6的?

楼主(2022-03-11):
CAM350中0.5的孔有8个,怎么把其中2个改成0.6的?

网友:
先将你要改的孔移至一个新层内,然后按步骤 Utilities-->Draws to Flash--->Interactive.. 然后框选你要改的孔便可。

网友:
在CAM编辑模式下,新建一层。 复制NC孔层到该层。 切换到刚新建的层,Utilities-->Draws to Flash--->Interactive->OK选中孔,所有相同PAD会被选中,然后选择round,在输入框中直接输入一个直径,按OK。 最后把新建的GERBER数据转NC钻孔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