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llego17.4制作盘中孔的不规律DRC报VG问题

楼主(2022-03-11):
因为板子使用到了盘中孔和盲埋,有看过其他帖子说明是physical中Pad-Pad Connect问题,但是修改后还是报错。但是过孔不报错,盲埋就报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这个VG可能是相邻层盲埋孔在Z轴方向的间距小于规则设置的最小间距,你把相邻层盲埋孔间距拉开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关掉这个检查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VG可能是相邻层盲埋孔在Z轴方向的间距小于规则设置的最小间距,你把相邻层盲埋孔间距拉开一点就可以了

    以上面那张报错为例,很大的区域就那一个孔,通过孔却不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