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应用程序不能在ARM里面运行

楼主(2022-03-11):
文件系统现在已经移植好了,对着教程试着控制LCD背光,运行的时候提示如下:
[root@brightness /]# backlight
-/bin/sh: backlight: not found

网上说跟库文件设置有关系,那么应该怎样设置才可以。使用的是EABI-4.3.3的交叉编译工具
我已经将上的4.3.3/ARM-none-linux-gnueabi/libc/usr/lib  拷贝到文件系统的lib目录下面了,但还是不行。

网友:
文件系统是使用什么编译器做的呢?应用程序又是用什么编译器编译的呢?如果一个是4.3.3的EABI的编译器,另外一个是3.4.5的编译器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mkyaffsimage_2是个工具,它做出来的镜像是没有问题的,唯一有问题的是内核和文件系统的分区是否有重叠,如果有重叠会导致文件系统丢失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