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画插最小系统板的板子 怎么确定引脚距离

楼主(2022-03-11):
    altium designer 画插最小系统板的板子 怎么确定引脚距离?

网友:
    距离可以通过它内置的测量工具来测量。ctrl+m。你的系统板要插在上面的话,测一下距离有多宽。再在库中找一下有没有相同距离的封装。但是这种系统板一般没有,还是自己画一个吧。用几个排针就可以了。主要是距离不要错了就可以了。你画完可以打印出来,对一下,看距离有没有错,没有错再做板子,这样就可以万无一失了。

网友:
    ctrl+m进行测量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