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做切削仿真时,刀具的材料特性中可不可以这是剩磁?

楼主(2022-03-11):
ansys做切削仿真时,由于刀具是磁化的,在切削时要设置材料的特性。如剩磁等参数怎么设置?可以设置吗?

网友:
做分析不是什么都需要考虑的,需要确定你现在求解的目的是什么,只要针对这个求解目的去做问题就可以了,如果考虑剩磁问题,就是一个电磁分析了,那就需要另外的一个分析,如果你是做切削这部分,那还是不要考虑了,考虑以后也是比较难于选择单元的,当然如果你是要解决耦合的问题,可以设置,但问题就不简单的是一个切削仿真了!

网友:
    研究刀具材料是不是有很多非线性的特性要考虑?
如果是的话,建议使用abaqua,非线性是其强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