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与Protel的区别是什么?LP Wizard

楼主(2022-03-11):
cadenceprotel的区别是什么?LP Wizard

网友:
cadence与protel的不同在于protel适合初学者,上手快,pcb中封装是一起的,protel现在也已经升级到Altium
Designer,但有的人也说,Altium适合非专业人士使用;而cadence用于多层板和高速电路更好些,专业,专业的布板,制版企业用的多,并且仿真什么的都很完善,功能强大。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看自己的需求。

网友:
确实很不错,我现在正在用,这个是符合IPC标准的,有library,可以通过里面的calculator的不同器件的模型,输入手册上的数据,再通过LP自动生成器创建适用于你所需要的软件格式,像我就输出到Allegro里,这个网上是由破解版可以下载的,用起来比较方便,有贴片,插针,连接器之类的,只需要输入手册上的封装数据,就可以生成相应的封装了。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allegro做封装比较麻烦

网友:
个人习惯不一样吧